[技术问答] 求助新唐IAP功能的实现

楼主(2015-07-22):
项目需要使用蓝牙透传升级MCU固件,MCU使用的是 M453,无奈这芯片到目前我紧紧接触了三天。
仿STM32 IAP升级 写了两个代码。 一个为升级程序 (boot) ,另一个程序为测试程序(APP)。
将M453设置为 APROM 的IAP开启,boot程序烧写到APROM中,boot起始为0x0 ,然后启动boot,这一段是成功的。

boot 实现了将 APP代码烧写到 APPROM的0x5000地址开始的地址,然后跳转到0x5000地址运行APP程序断。这个过程失败了。
boot从PC端的超级终端接收 APP的.bin文件,然后烧写到APROM  的0x5000地址的时候,我查看0x5000地址后面的flash发现并没有成功写进去。

问题:
1. 是不是需要将boot代码烧到LDROM内,设置M453的LDROM 的IAP打开,然后运行boot 将APP烧录到APROM才能实现?(APROM内运行代码的时候,不能修改APROM内的值?)。
2. 如果1的情况属实,那么LDROM空间仅仅有4K,我的boot代码有8k,需要怎样才能解决我如今的问题?

网友A:
boot肯定是放在LDROM里啊,升级程序本来就是要烧到APROM的,难道要自己擦除自己吗!

网友:
新唐IAP Sample---NUC100SeriesBSP_v1.05.003_IAPSample
在应用编程  更新芯片flash RPROM 源代码
源代码, flash

这个例程,给你看看。

网友:
上面的是牛版主发的,100系列的,应该大概差不多的,你结合453修改一个试试。

网友B:
两种方法:
1.采用新唐协议:新唐的片子LDROM是专门用来放boot代码的,他们的ISP代码比较小时可以放进去的,你可以上位机和boot都用新唐代协议那样空间肯定就够了。boos和ISP都有源代码的。
2.沿用你自己是协议:你可以考虑改一下你自己的boot代码,在进行烧录之前把boot代码从APROM的Flash区域拷贝到RAM中运行,那样就可以直接对APROM进行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方法:
1.采用新唐协议:新唐的片子LDROM是专门用来放boot代码的,他们的ISP代码比较小时可以放进去的 ...

已经解决,采用APROM+IAP  。 0-0x5000 装加载代码,0x5000以后装被加载的代码。
多谢各位解惑。

网友A:
共享一下代码呗

网友:
看错了,以为是做API呢。

网友C(2016-01-06):
学习学习,准备用wifi模块做

网友D(2016-09-01):
可以实现吗?为什么我用MO516做app跳转不能实现!感觉跳转不了!

网友D:
FMC_SetVectorPageAddr(0x02000);
iap_load_app(0x2000) ; 用这两句跳转不能实现!

网友E(2016-11-18):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采用APROM+IAP  。 0-0x5000 装加载代码,0x5000以后装被加载的代码。
多谢各位解惑。 ...

請問大大可以分享一下 sample code 參考一下嗎?
最近也在研究IAP,論壇上的大部分都是分LDROM 和 APROM的sample。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大大可以分享一下 sample code 參考一下嗎?
最近也在研究IAP,論壇上的大部分都是分LDROM 和 APROM ...

抱歉,这是我去年在的公司工作上搞的。那家公司用了个软件,资料拷回家都是乱码的。
现在我忘得差不多了,记得是仿的STM32 的例子。现在也没找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抱歉,这是我去年在的公司工作上搞的。那家公司用了个软件,资料拷回家都是乱码的。
现在我忘得差不多了 ...

謝謝大大回覆,我已經完成了 ,跟您一樣使用APROM+IAP 的方式。
只是一些設定上需要注意一下,新唐的API需要很注意去看。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謝謝大大回覆,我已經完成了 ,跟您一樣使用APROM+IAP 的方式。
只是一些設定上需要注意一下,新唐的API ...

没帮到你啊,抱歉

网友F(2017-02-06):
引用 网友E:
謝謝大大回覆,我已經完成了 ,跟您一樣使用APROM+IAP 的方式。
只是一些設定上需要注意一下,新唐的API ...

请问方便给我看下代码吗?我也在研究升级,感谢。

网友G:
噢,分享一下代码啊,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H:
怎么加载,一直没有明白新塘的原理, 一个BOOTLOADR,还有一个APP,不就行了吗

网友I(2017-06-08):
引用 网友E:
謝謝大大回覆,我已經完成了 ,跟您一樣使用APROM+IAP 的方式。
只是一些設定上需要注意一下,新唐的API ...

大大还有资料么,我最近赶这个项目,求解惑啊

网友I:
求各位大神前辈解惑,新唐最新的BSP里面的FMC_IAP跳转到执行对应的代码实在是看不明白,最近跟楼主遇到一样的项目需要,同蓝牙升级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请问方便给我看下代码吗?我也在研究升级,感谢。

您这边做好了,还有资料么,迫切

网友J(2018-03-09):
题主这个问题我也采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实现,但是有个情况,APP里面添加低功耗之后,USB hid的枚举就会失败,目前还没有解决,题主有没有什么新办法

网友K(2019-11-08):
引用 网友E:
謝謝大大回覆,我已經完成了 ,跟您一樣使用APROM+IAP 的方式。
只是一些設定上需要注意一下,新唐的API ...

可以分享一下sample code吗?学习一下。项目需要用I2C升级,LDROM太小了。从来没弄过这个。。。进展很困难,麻烦分享一下,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