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功率选择问题

楼主(2015-07-22):
在选择功率电阻的时候,实际工作功率不超过额定功率的多少,电阻长期工作不易损坏? 本人选了2W的电阻,实际工作功率只有0.5W,但是手摸上去还是比较烫手的,长期工作电阻会不会坏?谢谢!

网友A:
实际工作功率不超过额定功率的多少

绝对不能超过,且还要留有余地,一般采用一倍冗余即可。注意器件的布局空间和散热。

网友B:
记得有次用水泥电阻  大电流了  电阻立刻变红了,  都感觉要冒火了   断电冷却后电阻却是正常的,这可能只是碰巧了,还是很危险的

同意楼上

楼主:
本人的电阻实际工作功率只有电阻额定功率的1/4,不知道能不能长期工作而不坏?谢谢

网友C:
烫手了功率肯定不止0.5W
或许你测错了
贴图来说

楼主:
直流220V工作电源,100K 2W电阻,U*U/R不是0.484W吗?

网友D:
楼主的小手太娇嫩了,能跟功率电阻比试?它可是经常耐受20O度的!即便是1/4,也将超过60度,岂能不热!

网友E:
2W 只用0.5W 那也要注意散热。 不散热多大功率 都难办。 功率电阻也是需要散热 达到热平衡,才会长久。

网友F:
温升跟散热环境有关,不能只看电阻本身的功率值,不同材料的电阻对温升有不同的耐受度。常规碳膜、金属膜电阻要保证长期可靠性的话,最好将温度控制在75摄氏度以下,否则应换用水泥电阻、陶管绕线电阻、专用高温膜电阻等。普通电阻单就其电阻质本身的耐热能力而言那是很高的,甚至可以超过200度,但外表绝缘涂层不行,长期高温哪怕仅有不足百度,时间长了绝缘涂层会变性,尤其是忽冷忽热。一旦绝缘涂层出问题,电阻膜就容易被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侵蚀,导致阻值改变甚至报废,所以高可靠设计是必须注意方方面面的细节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本人的电阻实际工作功率只有电阻额定功率的1/4,不知道能不能长期工作而不坏?谢谢 ...

温度才是关键。

网友G:
这个最好咨询一下电阻的供应商

网友H:
这种电阻,功耗到0.3W以上,就会很热了。

网友I:
决定温升的,确切讲,是实际的热功率密度。

网友J:
楼主的那个电阻,我猜是用在剩余电流检测相关的东西上的,这玩意基本上我们每家都有至少1只,就是RCBO。54123的芯片供电线路上用。保险一点,把那个限流电阻放在交流回路里,再串个630V或者1000的电容,这样,电阻的功耗可以下来很多,就是电阻电容的参数要算好了,50V供电时,测试也要动;另外觉得麻烦,可以用金属氧化膜的电阻,耐热型的,2W体积的,实际有3W,会耐用很多。

网友K:
如果能测量一下电阻表面温度,就能知道具体是值。
一般电阻额定阻值为25℃所测试的,随温度升高功率会变小,需查一下电阻的功耗曲线。
简单说,如25℃ 标值为2W,在30℃度以下工作时,约为2W,在70℃时,约降30%,即1.4W,在100℃时,约降50%,即约1W,当温度达到120℃时,功率约1/3,即0.6W。
理论上碳模电阻的工作温度较低,金属模工作温度较高,合金电阻工作温度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