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控制器的特点

楼主(2015-07-22):
NVIC是Cortex-M3处理器的一部分。NVIC的控制寄存器作为存储器映射的设备进行访问。除了用于中断处理的控制寄存器和控制逻辑外,NVIC也包含了用于SYSTICK定时器和调试控制的控制寄存器。NVIC重要特性包括:
支持32个中断和16个异常;
可配置的优先级;
动态的可重新配置的中断优先级;
支持嵌套的中断;
可编程的中断向量;
支持尾链(Tail-chaining)和迟到的中断。这样能否背对背的中断处理,而不需要在中断间由于状态保存和恢复所产生的开销。

网友A:
处理器状态自动地保存中断入口和中断退出的恢复,不需要额外的指令开销。
        中断控制器提供了一种机制,使得在不需要考虑目前主程序所执行的任务的情况下,就可以在新的地址执行程序。
        PSoC5中断控制器提供了32个中断线,每个中断线对应一个中断向量和可配置的优先级。每个中断线能分配8个优先级中的一个。PSoC5的每个中断线的中断源包括:
中断控制器支持32个中断信号,中断信号来自下面三个源之一:
固定功能模块;
DMA通道;
UDB模块;

网友B:
如上图所示,中断线穿过一个多路复用器。用来选择中断源。
多路复用器在下面选择:
     固定功能IRQ(中断请求);
     UDB的电平IRQ、UDB的边沿IRQ
     DMA IRQ
     多路复用器使用IDMUX.IRQ_CTL寄存器来选择中断请求IR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