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上有miniprog3怎样调试mbr3116?

楼主:
mbr3116是自己做的板,按 cy3280线路。mbr3116上电复位,电源脚,i2c引脚都正常。用ez-click2.0怎么连不上mbr3116?

网友A(2015-07-22):
看下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A:
可以先用PSOC Programmer下载试试,如果可以,那就说明是你的设置有问题

楼主:
是不是这个?一直连不上

网友B:
SWD部分的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miniprog3是不是要设到i2c bridge模式?

网友C(2019-01-17):
您好楼主,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