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LC5943奇怪现象救助!

楼主(2015-07-22):
我用了6片TLC5943控制96路输出。现在遇到了奇怪的现象:

      1. 如果初始化的时候设置了Brightness,则后面无法设置Grayscale。不设置Brightness,则可以设置Grayscale。
          不确定是不是驱动程序的问题。哪位做过TLC5943控制的,能否分享一下它的驱动程序给我参考一下??

      2. 当设置所有通道的Grayscale时,发现部分通道,当设置的Grayscale增到到某个值时,输出的PWM的占空比反而下降了。
          更直接的反应就是电流随着Grayscale增大,反而变小了!

网友A:
用了6片,是不是彼此间的配合的问题呢。先拿一片试试。
官方有个TLC5943的开发板软件包,你下载看看,应该有例程的。
http://www.ti.com/product/TLC5943/toolssoft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