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上运行QT5的应用程序,大概十分钟左右背光关闭

楼主(2015-07-22):
如题,我在IMX6上移植了QT5.3,运行QT5应用程序,每过十分钟左右背光就关了,但是系统没有进入待机状态。
1. 不管我是否在操作触摸屏都会关背光,而且无法通过触摸屏再次亮起
2. 我重新运行应用程序:./fingerpaint -platform eglfs亮不起来
                                           ./fingerpaint -platform linuxfb背光可以亮
3.以前QT4.8的时候并没有这个问题

估计是现在QT5的应用程序运行中没有去重置电源管理里面背光关闭的倒计时定时器,该怎么重置?
或者直接禁用自动背光关闭的功能,配置在哪里?
请大神帮帮忙

楼主:
自己顶起,望指点。。。

网友A:
不是太懂,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B:
如果你不运行你的qt程序,10分钟后什么现象呢?......

网友C:
好高级的东西,我也来瞧瞧

楼主:
将fb0/blank这个参数置零就不会黑屏了,就是禁用了这个休眠功能。 但是问题来了,其实有些设备是需要这个休眠的,这个休眠肯定有个定时器,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在应用程序中点击触摸屏时将定时器清零并开启背光?应该有个系统调用可以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