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无法进入中断

楼主(2015-07-22):
#include<msp430x54x.h>
void ta0();
void main(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ta0();
  _BIS_SR(LPM3_bits + GIE);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
{
  P1OUT ^= BIT4;
}
void ta0()
{
  P1DIR |= 0xFF;
  P1SEL = BIT1+BIT2+BIT0;
  P1OUT &= ~BIT4;
  TA0CCTL = CCIE;
  TA0CCR1 = 20000;
  TA0CTL = TASSEL_1+TAIE;
  TA0CTL |= MC_1;
}

哪位大神帮我看看我这为什么进不了中断

网友A:
~~~~~~~~~~~~
定时器的配置好像有些问题
TA0CCTL = CCIE;
这一句,是不是该是TA0CCTL0或者TA0CCTL1?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定时器的配置好像有些问题
TA0CCTL = CCIE;

这个忘了写了:L但是改成CCTL0之后问题并不在这还是进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忘了写了但是改成CCTL0之后问题并不在这还是进不了

检查其他拼写

楼主:
以我的能力也看不出别的来了........

网友B:
程序编译有问题吗,不应该进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