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大家帮忙选型

楼主(2015-07-22):
我的外挂设备:
SPI连接的TF卡
AD采集波形存TF卡
PWM还原TF卡中存的波形
IIC通讯的按键和数码管芯片
串口通讯
其他实时性要求不算太高的I/O口10个左右
我头一回选型单片机,像这种需求用什么样的单片机合适请大家指点!

网友A:
STM32,或者你熟悉的MCU

楼主:
AD采样率8K就足了,用STM32的什么型号性价比最高,要大家都在用的,好采购

网友B:
STM32,超过64脚的好像都满足了;

网友C:
你的要求,任何一款STMCU都可以满足。

置顶帖里有现成的选项工具,为何不去试一试呢?

网友:
你能分别实现吗?

网友:
先分开实现,通过全局变量实现传递

网友D:
这个不是很复杂,不知道楼主是否需要分别实现呢?、

网友E:
AD采集波形存TF卡这个不知道楼主想怎么处理

网友F:
TF卡估计得用外部模块了吧

网友G:
去官网上找,有芯片选型,可以筛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