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MCU] Debug时出现“”Unable to use plugin \"ColdFire RTOS debugger\".

楼主(2015-07-22):
使用codewarrior 10.6 MQX4.0 该程序编译没有问题,Flash File To Target 也没有问题,
但是在Debug时出现问题,如下
Error launching testset_m52259demo_Int_Flash_Debug_PEBDM
Unable to use the plugin \"ColdFire RTOS debugger\". No valid license key was found.
请各位坛友帮帮忙 ,谢谢

07-22补充一个问题(问题2): 在烧写时出现 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20001274 (0x20001274)()

网友A:
楼主用的芯片全称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芯片全称是什么?

你好,cold fire mcf52259CAG80

网友B:
通过错误信息应该是license的问题。
你可以试下附件中的license,看看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祝顺利。

339 Bytes, 下载次数: 2

网友C:
codewarrior是eclipse做的,有可能用的debugger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D:
像是coldfire RTOS debugger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错误信息应该是license的问题。
你可以试下附件中的license,看看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祝顺利。 ...

你好,先谢谢,你这license试用期多久,但是我还有个问题:我一个程序,Flash Flie To Target 成功,Debug成功,但是Release时 有一堆错误。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安装的MQX4.0后在路径 F:\Freescale\Freescale_MQX_4_0\lib\m52259demo.cw10\debug  和 F:\Freescale\Freescale_MQX_4_0\lib\m52259demo.cw10\release  这两个路径下文件不一样,release下没有这么多文件,具体如图,请帮我看看

网友E:
我觉得是调试器不稳定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