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国产单片机如何反盗版

楼主(2015-07-22):
又一款幸苦做好的产品被盗版了,现在盗版一个芯片才5,6k,而开发要好几个月,这淘宝也不管管。有没有好的办法防止被复制,求高手解答,难道OTP的单片机真没办法防解密了吗。

网友A:
看芯片吧,32BIT照样**,一般**成本也不便宜,除非你的东西量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产品被别人复制了,做了一个和你功能一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虹MCU可以把代码重要部分或算法通过DEC加密后存储到flash,解密程序把这部分重要代码解密后放入RAM,在RA ...

可是解密者把你的整个flash数据,和EEPROM数据都读出来,然后烧录到另外一片芯片中,这和原版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C:
暂时没有办法,你可能选择比较少人用的MCU那样他们解的难度大一些。
还有就是人家跟本不用破,直接重写,像我们有样品功能确定,重写一个也是非常快的,一般产品1-3天完成。

网友D:
低端产品不需要考虑防盗版,你写得出来的软件别人也写得出来

网友E:
你可以选择一些特殊脚位的封装,这样**出来也不是正常脚位,对手也难找到对应的芯片。 不过低端的产品,写程序是很容易的,已经没有必要花5-6K去**啦,重新开发一款也不需要多长时间。

你可以考虑用我们公司的芯片,我们 公司擅长做一些特殊脚位的库存。
有兴趣请联系QQ:18837519

深圳南翔科技~13798592723

网友F(2016-03-23):
低端IC一直都存在盗版的问题

网友G:
锦锐国产Flash的MCU,集成4-20个触摸,集成LCD/LED驱动,开发触摸台灯、触摸小家电等产品非常有优势,按键欢迎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