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封装芯片封装中的OS测试是什么?

楼主(2015-07-22):
比如那10万颗IC晶圆给封装厂封装,回来时,有几十个封装好的IC标记为OS不良。请问OS测试详细包括哪些项?(除开短路还有什么呢?)

网友A:
open/short不良,还有通导电阻、漏电流、绝缘阻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short不良,还有通导电阻、漏电流、绝缘阻抗吧

多谢!另外封装厂把外观不良的IC也和OS不良放一起了,引脚不正的IC。这类外观不良应该不属于OS不良对吧?

网友B:
open/short测试,可能是芯片内部根本无die,也可能没有bonding wire,或者bonding wire有问题,例如塌丝碰到die表面造成短路
由于封装造成的问题可能要看距离数据,再结合XRAY decap才能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另外也不能排除是测试导致的open short失效,测试接触有问题也常常会导致出现open,但是short基本都是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另外封装厂把外观不良的IC也和OS不良放一起了,引脚不正的IC。这类外观不良应该不属于OS不良对吧? ...

外观不良也要看是缺脚不良还是marking问题
测试站是分不出外观不良的

不过一般人们嫌麻烦,机器测完,对失效样管做分bin,但是你跟人家要失效样品,人家就省事所有一起放到一个袋子里,

要么下次你特别说明不同分bin的样品都要单独装,然后寄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