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控制PWM输出的脉冲数

楼主(2015-07-22):
我的思路是用TIM5发出脉冲数,TIM2计时,计时结束中断时停止PWM输出。
这是我TIM2的设置
void TIM2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0000-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36000-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TIM_Channel_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TIM2 ,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2,TIM_TS_TI2FP2);
        TIM_SelectSlaveMode(TIM2,TIM_SlaveMode_Reset);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2,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TIM_Cmd(TIM2 , ENABLE);
        TIM_ITConfig(TIM2,TIM_IT_CC2,ENABLE) ;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 0x0);

#els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 0x0);
#endif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FLAG_CC2) != RESET)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0);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IT_CC2);
            }
}
大神,帮忙看看我的配置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A:
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用TIM5已经可以产生脉冲了,我想要产生一定的脉冲数之后,用TIM2中断来停止但是TIM2计数没反应啊,TIM5一直发脉冲来着。

楼主:
求解决,TIM2哪里配置错了?

楼主:
是不是在板子上TIM5的PWM的管脚要和TIM2计数的管脚要相连?

网友B:
一个TIM就够了,而且还能产生4路PWM,每路的频率和脉冲数都可变,哈哈

网友C:
没有这么麻烦吧!

网友D:
恩一个就够了;

我以前做法是开个中断,定时器中断判断是否达到所需的脉冲数;
达到就把定时器中断关了

楼主:
我用其他定时器控制PWM脉冲数后,在定时器中断函数里关闭PWM输出并且设置LED灯变暗,可是为什么LED灯还是亮的?

网友E:
TIM2 作为从定时器, 好像不能连接 TIM5 的主定时器.
我看不如在 TIM5 的中断里控制好了. 简单而直接.

网友:
笑的太猥琐了,我也学一下

网友F:
让我考虑一下8楼的做法

网友G:
学习了,感觉很高大上的样子啊

网友H:
楼主,我也想学STM32,请问我改买什么书本学习呢?

网友I:
板子上TIM5的PWM的管脚要和TIM2计数的管脚要相连吧。。。

网友J(2016-08-15):
,不是吧,同一个TIM的4路PWM同时工作时,频率只能一样吧,
你们确定频率可以不同?(4路同时工作时)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一个TIM就够了,而且还能产生4路PWM,每路的频率和脉冲数都可变,哈哈

4路同时工作,只能同一个频率吧,
怎么做到不同频率,我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