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3开启PWM前如何让该IO口输出为低电平

楼主(2015-07-22):
用nuc123 pwm channel0驱动电机,但发现上电,pwm初始化完成前,该IO输出为高电平,而导致电机会快速转一下,
有看了datasheet说IO上电默认状态是高电平,
那么如何避免上电时电机快速转动一下,
输出加反相器吗,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A:
上电复位后默认的是双向IO,内部有上拉带电阻,所以复位会产生高电平。用ICP下载的时候把复位后默认电平设置成输入模式(默认是准双向模式),然后再IO口下拉一个10K电阻应该就可以把这个高拉低。M05xxDN/DE有这个功能,你看一下NUC123的规格书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B:
开启前拉低啊,开机前初始化,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复位后默认的是双向IO,内部有上拉带电阻,所以复位会产生高电平。用ICP下载的时候把复位后默认电平设 ...

这个不错,多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启前拉低啊,开机前初始化,拉低

还没运行到main时呢

网友C:
下拉电阻

网友:
总是有大神出现,这里很热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