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德州仪器工业视频监控方案介绍(回帖参与活动还有赏)

楼主(2015-07-22):
主    题:德州仪器工业视频监控方案介绍
演讲人:Even Zhang
时   间:2015-07-23 10:00:00(今天距离会议开始还有1天)
简 介:德州仪器(TI)拥有完备的高性能视频能处理器产品线,能够提供完整的视频处理解决方案。从单路标清视频处理到多路1080P60高清处理都能找到适合的方案,这些产品专为帮助您解决各种设计难题而量身打造。 本次研讨会中,新晔集团将向您推介TI DM816x等高清视频处理技术,它是当今最潮流的一种新技术,展现了广泛的应用层面,例如视频会议、视频录播、机器视觉等,体现了它的实用性和包容性。另一方面,通过高清视频会议系统和一体化录播系统的应用推荐,完美展示出可支持多种行业应用的高性能视频处理解决方案。

会议现场接口:http://seminar.21ic.com/show-meeting?meeting_id=182(2015-07-23 10:00:00后才可以进入)
注:如果您有相关技术问题,可以跟帖提出!新晔集团的专家会为您现场解答!

参会提问还有赏!
活动说明:

1、截图参与本次在线研讨会的界面及本人的提问,提问时间需在12:00之前才有效。

2、7月23日当天在本帖下回复发布截图即可。

活动奖励:每个有效提问打赏2元,每人 10元封顶。

(注:提问问题须和当天会议相关问题。类似“支持”“讲的很好”“谢谢”等都不算有效提问。)

【截图示例:】截图左侧需保留自己的提问,提问有多页的,请每页截图哦~

网友A:
前来帮顶,大家多多参与活动啊!

网友B:
会议还没开始……

网友C:
不知道在机器视觉上面可以不

专家回复: 当然可以,大概有40%左右的DM8168用户是用来做图像处理的,比如智能交通、智能安防等行业。DM8168有1GHz的浮点DSP,可以进行较高复杂度的图像算法。我们在此方面也有相关的DEMO。

网友D:
好活动,支持啊。

网友E:
工业视频监控的有效距离是多长?视频会议延迟时间能控制在多长时间范围内?视频存储的格式,以及存储方式,如何有效利用空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工业视频监控的有效距离是多长?视频会议延迟时间能控制在多长时间范围内?视频存储的格式,以及存储方式,如何 ...

10点会议开始后进入会议参与提问  并截图才有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支持。。有赏吗??

不看活动说明,差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会议还没开始……

今天10点开始

网友H:
有兴趣了解。已经报名。

网友I:
如何实现视频的压缩、存储、解压和回放?

专家回复: 视频的编解码支持H.264HP,使用DM8168内部的HDVICP硬核处理,不占用ARM和DSP资源。相比上一代DM646x系列性能和效率均有大幅提升。 编码后的视频数据会送到ARM端,可采用MP4等格式加入音频进行封装后写入硬盘存储,这个操作有ARM执行。

网友I:
此种方案和普通的监控方案(安全监控)有什么区别?

专家回复:视频会议的方案特点是1080P60fps点对点,同时对音频编码和效果有较高要求,比如自动增益、自动回声抵消、自动背景降噪等,均需要DSP接入做相关算法。安防方案和其区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I:
请问:sdk中有哪些软件包?

专家回复: 开发包基于DVRRDKv4.0开发,组件和原始包比没有做删减,另外增加了一些底层驱动和DEMO,和一些性能上优化。 DEMO基于linkapi实现。

网友I:
高清视频会议系统硬件主要由哪些芯片组成?采用了什么技术?有哪些比较好的特点?

专家回复: 主要分为主处理器DM8168,视频采集芯片Sil9233a(负责HDMI 1080P60fps采集),ADV7441(负责DVI-D/VGA 1080P60fps采集),视频显示芯片Sil9022a(HDMI 1080P60fps显示),除此之外还有其它音视频芯片。

网友I:
请问板卡有没有核心板?

专家回复: DM8168目前有核心板,AM5728暂时没有。

发新帖 本帖赏金 4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I:
双流输入指什么?有什么作用?

专家回复: 视频会议的双流是指: 1路HDMI高清视频会议云台相机,1080P60输入; 1路DVI-I PC或其它数字设备视频接入,1080P60;一般用来接入PC的桌面或数字白板,展示PPT等。 这样在视频会议过程中,双方除了可以看到对方外,也可以看到共享的资料。

网友I:
对声音的处理优化如何?

专家回复: 视频会议方案在音频方面,有自动增益、自动回声抵消、自动背景降噪等算法,用于优化音频效果。

网友I:
嵌入式3+1高清录播系统3+1是什么意思?

专家回复: 3+1是指视频的4路输入,其中3路为HDSDI,1路为DVI-I。 其中3路SDI一般为老师近景,学生近景和学生全景等灵活切换,DVI-I为板书(数字白板)或PPT(电脑)。

网友I:
SV-HPV5728采用几层板的设计?有相关的原理图和PCB么?

专家回复: SV-HPV5728采用8层板设计,在开发板套件中会提供原理图做参考。

网友I:
采用了哪些安全加密措施?

专家回复: 视频会议和录播方案,板载均带有独立硬件加密芯片,目前采用的是Atmel的方案。实际使用中用户可根据需要自行修改加密算法以保护知识产权。

网友I:
支持usb3.0接口吗?

专家回复: AM5728系统支持USB3.0接口,在我们的设计中通过板载HUB芯片扩展出4路,每路均有900ma标准供电。

网友H:
内容有助于自己了解视频会议和自动录播平台的功能简介。

网友A:
工业视频解决方案和视频会议,之前看的TI的车载视频全景360视频解决方案,很好,为以后设计提供了参考。

网友I:
高清录播和视频会议功能挺相似的,以后有没有可能合并?

专家回复: 有把视频会议和录播方案一体化的计划,合体后即为——互动教学方案。当然在其它需要互动的领域也是可以的。我们目前对教育的应用会更熟悉一些。

网友I:
要保证视频会议效果,对通信的带宽要求高么?

专家回复: 对于视频会议方案,双方的上行带宽大于1Mbis/S即可有较好效果,如能达到2Mbis/S,视频效果可达到1080P级别。系统支持根据用户的实际带宽自动调节通信速率。

网友I:
如果多个教室进行互动教学,是否会对视频、录制效果产生影响?

专家回复:多点情况下,可能会有影响。因为用户的网络带宽是固定的,多方的时候系统可能会降低视频分辨率以保证会议效果。 录制方面无此问题。

网友I:
互动教学可以支持几方?

专家回复: 互动教学方案目前用的多一般是点对点,两方。此方案在无外部MCU的情况下最多可支持4方。

网友J:
看的不是很懂,但还是有收获,原来做远程视频会议可以这样简单。

网友I:
能不能直接将该开发板嵌入用在相关产品上?开发板是否适合工业环境使用?

专家回复:SV-HPV5728是专门为工业应用设计的,其中电源和主芯片、PHY等采用工业级,DDR3支持ECC校验。 最终会有两个硬件版本,一个是满足工业级需求的,一个做通用需求。

网友I:
开发板的程序升级可以通过哪些接口实现?

专家回复: 一般采用网口升级程序,也支持SD卡。不支持串口升级。

网友I:
视频监控最多能实现多少路画面,同时观看和存储?

专家回复:取决于每路的视频分辨率,硬件最大支持32路视频拼接,但分辨率可能仅为CIF。 720P30pfs可以支持12路; 1080P30可以支持6路;

网友K:
我的提问题如下:

全部没有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