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板载2.4G天线

楼主(2015-07-22):
1、下面两个图,一个是TI推荐的,一个是小弟画的。有些问题想请教下大家,还请指教,谢谢。

楼主:
   请指教        求解

网友A:
TI的这个设计本身就不是特别好,另外这个参考设计是基于他的参考板上的空间,而你的板子空间貌似比参考版的空间大,完全可以合理利用空间。

上图中我标出了几个可以改进的地方,最终还是要通过实际调试,最好是能仿真调试下再做板。

网友A:
天线部分走线用正常的1oz 铜皮,做OSP处理就可以了,没必要镀锡

楼主:
谢谢 PETER指教,以及能帮回答下我图片里面的问题吗? 谢谢 @peter2015

网友A:
1/4波长走线是要考虑到FR4基板介电常数的,还有塑料盒子的节点常数对天线的影响,以及Ground也对辐射有影响,不能只是考虑在空气介质中的辐射。
Pifa天线辐射的长度可以从辐射与GND交叉的三叉点开始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