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MC56F8245的编程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7-22):
是否是配置有问题,你PWM怎么配置的呢?

网友B:
我也在用这片子,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用这片子,还不错

我在测试它的PWM模块时,测不到波形
怎样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配置有问题,你PWM怎么配置的呢?

配置应该没问题,pwm模块的中断都好着,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测试它的PWM模块时,测不到波形
怎样解决

我在用的过程中,没有碰到你说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配置应该没问题,pwm模块的中断都好着,可以用

配置没有问题,是不是测试方法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没有问题,是不是测试方法不对?

就是示波器探头负极接地,探针接PWM输出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