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0 使用两个串口,串口中断函数怎么写?

楼主(2015-07-22):
void UART_INT_HANDLE(uint32_t u32IntStatus)
{
    uint8_t bInChar[1]={0xFF};
    while (UART0->FSR.RX_EMPTY == 0)
    {
        bInChar[0] = UART0->DATA;
    }
}
之前只用UART0接收,现在要用同时用UART0和UART1接收,我想问下while (UART1->FSR.RX_EMPTY == 0)  这个判断可以防止原来中断函数里面吗?两个串口都可以接到数据吗?
void UART_INT_HANDLE(uint32_t u32IntStatus)
{
    uint8_t bInChar[1]={0xFF};
    uint8_t i;
    while (UART0->FSR.RX_EMPTY == 0)
    {
        bInChar[0] = UART0->DATA;
    }
    while (UART1->FSR.RX_EMPTY == 0)
    {
       i=UART1->DATA;
     }

}

网友A:
去看bsp的例程,那不是有现成的

网友:
两个和一个差不多的,会一个就拼装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bsp的例程,那不是有现成的

bsp例程是什么,给个链接,我去看下,谢谢

网友:
  • http://www.nuvoton.com/hq/products/microcontrollers/arm-cortex-m0-mcus/nuc120-122-123-220-usb-series/nuc120lc1dn/?__locale=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