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GPIO當作I2C使用

楼主(2015-07-22):
很多時侯mcu外面需要接多個I2C裝置,但只有1個硬體I2C,只能用GPIO去接外部I2C的硬體
附件用軟體操作GPIO實現I2C的功能,外部接一個EEPROM,程式控制去寫讀EEPROM.

网友A:
IIC是总线来着,可以接多个设备的,除非是又作主机又作从机吧!

网友:
这标题党,你直接说io模拟iic就行了

网友:
果然就是gpio模拟IIC

网友B:
用軟體操作GPIO實現I2C的功能,外部接一個EEPROM,程式控制去寫讀EEPROM.

网友B:
这函数秒速方法一看就知道宝岛的大神写的

网友C:
两根线必须上啦吗?难怪上次我没弄好。

网友D:
这标题太土了,应该写模拟两个字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