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关于ADS4145的疑问

楼主(2015-07-22):
小弟最近在调试高速模数转换器ADS4145。我将ADS4145的DFS脚接0.65V((3/8) AVDD ± 100mV),OE接 1.8V,时钟脚CLKP输入1.8V 80MHz时钟。 我用示波器测得CLKOUTP脚输出1.8V 80MHz时钟,但VCM脚输出电压不正常,不等于0.95V.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使VCM脚输出电压不正常?这个芯片要不要初始化?还有PAD脚是否一定要接地?

网友A:
从这个器件的手册看, 这个 VCM 是个模拟电压输出端, 就是固定的共模电压.
应该是 0.85V. 不过其输出能力只有 ±4mA, 你的电路是不是给这个脚太大的电流了?
另外手册上说到
(1) The PowerPAD is connected to DRGND.

楼主:
PowerPAD现在接地了,VCM 模拟电压输出端断开外面接负载,VCM端用万用表和示波器测得电压都约为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