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电流声

楼主(2015-07-22):
如图所示,做了以下工艺更改后,外接的带功放的喇叭有电流声。功放是D类功放,已拆掉。
功放接无源喇叭时是没有电流声的,
喇叭是电池供电的,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电流声”是什么样的声音?
哪怕语言粗略描述一下也好。

网友B:
和连接线也有关系呢,要屏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声”是什么样的声音?
哪怕语言粗略描述一下也好。

就是king5555所说的声音

楼主:
确认是交流声干扰,而且是开关适配器的DC-过去的,

机器还没开机,硬开关还没打上就有了。

外接的功放音箱是电池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连接线也有关系呢,要屏蔽线。

连接线做成很短测试过了,也一样

网友C:
把开关电源的Y电容干掉,或者将开关电源输出负极接大地,或者换工频变压器供电,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主图里面的那个C661 隔直电容,用X7R贴片好,还是用电解好点?容量选多少较合适?

@maychang
@manbo789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主图里面的那个C661 隔直电容,用X7R贴片好,还是用电解好点?容量选多少较合适?

@maychang  ...

对于音频而言用任何材质的电容都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前级输出的音频信号没有叠加直流成分建议不要用电解电容,

电容的大小得根据你要求带宽的低频截止频率和前后级输出输入阻抗来确定,公式就是计算RC截止频率的公式,

网友D:
如果前级输出的音频信号 有叠加直流成分,用X7R贴片,可以吗?
为何“如果前级输出的音频信号没有叠加直流成分建议不要用电解电容”?
@manbo789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前级输出的音频信号 有叠加直流成分,用X7R贴片,可以吗?
为何“如果前级输出的音频信号没有叠加直流 ...

可以,如果要求不高甚至可以用Y5V,

使用有极性电容不应施加反压,如果是纯交流,会有正有负,存在反压,可能导致输出信号失真,

网友E:
地没有弄好

楼主:
有几个疑问,

1、为何原来使用d类功放时,没有此交流声?
2、为何音箱接电脑没有交流声?电脑是火零输入,没有地线的。
3、如果使用三脚插头的开关适配器,是否能消除交流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主图里面的那个C661 隔直电容,用X7R贴片好,还是用电解好点?容量选多少较合适?

@maychang  ...

这种情况用无极性电容比较合适。容量图中已经标注,依我看是足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主图里面的那个C661 隔直电容,用X7R贴片好,还是用电解好点?容量选多少较合适?

@maychang  ...

很多音频电路用的都是1uF,电流声多数跟Layout有关,器件要选高Q值,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几个疑问,

1、为何原来使用d类功放时,没有此交流声?

音频这东西,对电源质量要求很高的,

网友G:
因为有50Hz的电流意外途经外置功放的敏感电路形成回路。两个办法,切断电流回路,或搭个阻抗更低的回路来引走这个电流,也就是常说的旁路掉,加屏蔽是常见的旁路措施,对空间辐射的干扰很有效,但对直接传导的干扰无效。低频信号在空中辐射的效率很低,所以我猜你遇到的是通过音频线直接传导的低频干扰,建议用一块高度绝缘的泡沫塑料或者塑料凳子把你电池供电的外置功放和喇叭整个垫起来,如果我猜得没错,你会发现电流声没了。

网友H:
看不明白!音源是DC适配器供电,你去掉原配的功放和喇叭,外接有源音箱,是这意思?
噪声是DC适配器产生的,通过电路传到有源音箱。那你查DC适配器啊,画这图有鸟用?不接外接音箱没干扰,可能是功率小噪声听不到。外外界音箱后噪声也放大了。
换个干净的DC适配器估计就解决了。要不你拆开适配器,把变压器包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