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IO口模式

楼主(2015-07-22):
SH79F161A单片机的IO口不像传统51单片机那样具有4种模式(准双向,推挽,开漏,仅为输入),161A只有输入和输出两种模式,其中输入又有内部上拉电阻关闭和开启选择,另外,有特定的极个别IO口可以选择作为开漏使用。如果系统中某个IO口需要作为双向数据线使用时,如何设定?

网友A:
双向数据线使用时,当作为输入时,切换为输入,输出时,切换为输出,不是初始化一次后就永远不变的

楼主:
JTAG烧写用的4个IO口,TDO,TMS,TDI,TCK,如果系统中需要把TDO作为输入IO口脚使用,而把TDI作为输出IO口使用进行相应的寄存器设置,会不会影响JTAG程序的烧写?

网友B:
不会影响

楼主:
某个IO口需要作为开漏输出使用,比如P3.2作为开漏输出,如何设置?

网友C:
为什么要这么搞

楼主:
能作为开漏使用的那几个管脚已经作为AD输入使用了

网友C:
开漏输出按照数据手册的说明就好了。

楼主:
JTAG下载用到的4个IO口我也做了测试,全部设置为输入或者全部设置为输出模式均不影响代码的下载

楼主:
双向数据线的使用,按照你的回复,看来不能像普通的51单片机那样初始化一次不变了,只能是在代码中用作输入时设置为输入IO口,而需要用作输出口时,随时切换设置为输出IO口,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这种设置感觉有点啰嗦麻烦,而且也相应的增加了编译后的目标代码量,不过目前看来好像只能这样解决了。

网友D:
其实不明白你第三个问题

楼主:
中颖SH79F161A能设置为开漏和推挽输出的IO口只有4个,分别是:P02,P03,P04和P05,不过这4个IO口也是复用为AD采样端口的,我的系统刚好要用到这4个IO口作为AD输入,所以现在只能用其他的IO口做开漏输出使用

楼主:
但是SH79F161A其他的IO口输出只用一种模式,数据手册里也没有说这唯一的一种模式是什么类型,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说按照数据手册设置为输出模式即可实现传统51的开漏或者推挽输出的功能?

网友E:
“只能是在代码中用作输入时设置为输入IO口,而需要用作输出口时,随时切换设置为输出IO口,是这个意思吧”------是的;

网友F:
粗看了下数据手册,其它端口的输出模式就是推挽输出,你如果要作为开漏使用,只能外加元件,比如NPN三极管。

网友G:
传统的51单片机IO模式只是准双向吧,在用jet51下载程序,所需的4个IO仿真接口无论你怎么设置都没问题,但是前提是下载,不是在线仿真
另外,LZ说所的双向数据线使用,当你需要输入的时候就设置输入,输出就设置输出,程序得灵活
以上几点手册都有写,LZ得学会看手册

网友H(2017-06-28):
楼主,可以看一下IO口的配置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