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LCDRAM不连续

楼主(2015-07-22):
166a的LCDRAM不连续 怎么做?

网友A:
不连续,什么意思啊??

网友B:
LZ利用了哪些seg,就对应的操作哪些ram。就这么简单啊。

网友C:
嗯,这个连不连续没关系

楼主:
谢谢了 我找到问题了 有没有I2C的例程啊?

网友D:
对,以后找DEMO可以上官网找,DEMO数量越来越丰富了

网友E:
SH79F166A晶振脚(P5.0~P5.1)为什么在工作时用手触摸就会复位,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嗯,好的,多谢大家了啊

网友F:
这简单,地址到哪就往哪送数据,没必要纠结

网友G:
引用 网友E:
SH79F166A晶振脚(P5.0~P5.1)为什么在工作时用手触摸就会复位,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

改下负载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