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方案】基于MSP430+THM3030优化非接触式M1卡智能门锁方案

楼主(2015-07-22):
在智能门锁系统中,非接触卡读写器的性能格外重要,直接影响到门锁性能、使用寿命以及安全性,关系到酒店的服务质量,因此,选择一款高性能的、高性价比的、信誉品牌高的读写器芯片则至关重要。在NXP、爱特梅尔等芯片厂商长期垄断该市场的情况下,国产芯片厂商北京同方微电子(以下简称同方微电子)凭借在智能卡领域的深厚积累,专门针对门锁行业推出了一款已经有多个成功商用案例的芯片产品THM3030。与目前市场上的同类产品相比,THM3030是一款符合ISO/IEC14443 Type A、M1标准的多协议非接触卡读写器芯片,具有功耗更低、成本更低、读写速度快、易于开发优势,便于开发出更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图1 典型智能卡门锁及其内部电路

图2 典型智能卡门锁内部电路结构
    THM3030在整个智能卡门锁电路中负责的射频部分,用于读写门禁卡。这里只对这部分相关设计做详细的介绍。下图是电路连接示意图:

图3 电路连接示意图
    SPI模式是MCU与THM3030的推荐接口方式,UART 也可以选择,详细可以参见THM3060的用户手册。以下以SPI接口为例。

    当 MOD1、MOD0 管脚均为低电平时,THM3060 进入 SPI 接口模式。
    THM3030内部有很多寄存器可以通过接口进行访问控制,通过这些寄存器的控制,可以方便的进行非接触卡的操作。寄存器在用户手册中都有详细的定义和操作说明,可以参考使用。为了方便智能卡门锁厂商的开发,同方微电子提供了与THM3030的接口、卡片读写、功耗控制等完备的库函数,开发者甚至无须阅读THM3030产品手册,就可熟练的使用。我们也提供了典型智能卡门锁的演示板,包括PCB、原理图、天线参数、以及程序源码。
    THM3030的低功耗模式性能与国外同类产品相当,同时由于THM3030功率器件外置,可以根据对卡读写距离的要求进行调整,做到更灵活也更省电。
    电路低功耗的实现,与软件的编写也密切相关,门锁演示板待机过程中大部分时间处于低功耗模式,该模式下电路处于休眠状态,只有MCU定时器在低频时钟驱动下工作,这时电路几乎不消耗电流。通过MCU定时器的周期性的唤醒,电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一次卡片的检测任务。这样在整个待机过程中,电路消耗很小的平均电流。电池使用寿命大大提高。图4为演示板程序运行流程图。

图4 演示板程序运行流程图
    在每次电路上电复位后,程序首先进行初始化设置,然后打开射频采集一次当前环境下的天线载波发射的‘电压值’,保存为DATA1值,电路进入低功耗模式。MCU由定时器周期性唤醒,每次唤醒后打开一次射频,采集一次天线载波发射的‘电压值’,记为DATA2;当有卡片接近天线时将会消耗天线发射能量,这时DATA2将会小于DATA1;设定阈值K,当DATA1-DATA2>K时,读卡验证,验证通过则开锁。电路运行的大部分时间是DATA1-DATA2≤K,电路直接进入低功耗模式。这种检卡方式用时较短,电路可以实现更低的待机功耗。
    智能卡门锁演示版主要参数见表1。门锁演示板电路原理图见图5。

    表1 智能卡门锁演示板的主要参数

    图5 门锁演示板电路原理图

楼主:
需要详细资料可以联系我们

网友A:
THM3060 用的SPI 接口的呀

网友B:
通过MCU定时器的周期性的唤醒,电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一次卡片的检测任务

网友C:
请问楼主如何检测天线电压

网友C:
我最近在做一个rc522的项目,就是功耗降不下来,寻卡没有好的办法,定时通电寻卡,效果还是不理想

楼主:
功耗大概要求多少

网友D:
这个是采用射频信号感应的,安全性很重要的。

网友D:
另外这个一般是采用单吃供电的吧,低功耗这一块的比较重要。

网友E(2016-01-11):
我用msp430系列的2132与3030通讯是没问题的 比较2次的AD值  阀值设置为40 很稳定。但是当我将mcu换成msp430f149时就出问题了,初始化spi然后开场后 必须延迟150ms  采样的AD才能稳定,我用2132延时1ms不到AD就稳定了,不知道为什么用149就必须延迟这么长,149使用内部默认DCO 800K  ,我也考虑了mcu主频以及天线、射频电路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希望高人指点 QQ826345830  感谢

网友F(2017-05-22):
2376335768@qq.com 麻烦发份资料

网友G:
射频电路能够识别多远?

网友G:
多协议非接触卡读写器芯片的功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