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直流控制交流电路异常!

楼主(2015-07-22):
如上图。直流控制交流驱动电机。

现在出现一个现象    当直流电压0V输入时      交流部分还有100V左右电压。
就是没有完全关断。

网友A:
电机要连接好,2个直流要都为0。这时你再测量交流应为0V。

网友B:
可控硅两端的阻容吸收用的回路是有漏电的,就算你把可控硅关了

楼主:
有没有其它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