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检波技术讨论

楼主(2015-07-22):
最近在做关于电容传感器调制解调这一块,查了很多资料发现选择乘法器同步检波作为电容解调方式的相关论文非常少,主要还是集中在整流电路和峰值检波这类方法,在相敏检波中也大部分采用了开关检波,关于这一点我非常不明白,请教一下高手,关于乘法器检波到底缺点和不足在哪里呢?

网友A:
乘法器检波器, 可以让搜索引擎帮你找些有用的资料. 我试了试, 有不少**呢

网友B:
如果是单边带、双边单信号,没有载波,就只能用乘法器了吧?峰值检波办不到了。

网友C:
每种检波方式都有合适的场合。

楼主(2015-08-24):
引用 网友A:
乘法器检波器, 可以让搜索引擎帮你找些有用的资料. 我试了试, 有不少**呢 ...

请问乘法器相乘的精度一般都在0.1%~1%之间,这是不是就可以说乘法器检波最终的精度一定小于这个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单边带、双边单信号,没有载波,就只能用乘法器了吧?峰值检波办不到了。
...

传感器信号应该是普通的调幅信号,哪种检波方法最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种检波方式都有合适的场合。

谢谢,对于载波信号频率20KHz,普通调幅信号,该怎么选检波方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