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中断和脉冲中断

楼主(2015-07-22):
  中断控制器支持电平和脉冲中断。中断控制器包含脉冲检测逻辑,用于检测中断线的上升沿。如果检测到上升沿,脉冲检测逻辑设置未处理中断比特位。中断控制器检测任何对中断信号的确认,然后按如下执行中断:

网友A:
电平中断?

网友B:
电平中断
        在中断服务程序内,清除相应外设寄存器的中断请求比特位。如果设置了外设寄存器的中断请求位,将导致中断信号线上的高电平信号。当退出中断时,如果在外设寄存器中设置了中断请求位,将再次设置中断未处理比特位。如果使能中断,则再次处理中断。

网友C:
脉冲中断
        在中断线上出现一个脉冲。脉冲的上升沿设置未处理中断比特位,执行相应的中断。如果已经设置中断未处理比特位,此时产生了脉冲,这个脉冲不起任何作用。在进入ISR时,自动的清除未处理中断位。然而,如果中断当前正在处理的时候,产生脉冲,再次设置未处理中断比特位,然后执行中断。

网友D:
电平中断有时挺好的

网友A:
电平中断,51好像是吧,记不清了

网友E:
中断是一非常有用的东东,太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