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 --中断使能

楼主(2015-07-22):
中断控制器能使能或者禁止个别的中断线。使能寄存器SETEN和清除使能寄存器CLREN,分别用来使能和禁止中断线。寄存器的每一位都对应一个中断线,这些寄存器使能和禁止中断,以及读中断的使能状态。
        下表给出了读写期间的比特位的状态。

网友A:
当中断控制器接收到中断信号后,就设置中断未处理的比特位。

网友A:
表  未处理中断比特位状态

网友B:
嵌套是很好的东西,不知道可以嵌套多少层

网友C:
嵌套真的不错,可以更加保证实时性

网友D:
嵌套的深了,可能会产生其它问题吧,建议不要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