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RTC issue

楼主(2015-07-22):
(无正文)

网友A:
我在其他平台上调过,sdk驱动里面有,配置好代码里的i2c地址等信息,make menuconfig配置上相应的驱动就行了......

网友B:
这个是不是Linux下面的东西?

网友C:
RTC issue是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rtc driver init 的时候,都可以读rtc里面的时间信息,
但跑到后面
hctosys.c 里面 rtc_hctosys 就说hctosys: unable to read the hardware clock\n

网友D:
程序中是不是后来又有写RTC的函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