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pH测量设计中用UAF42 二级陷波器陷50Hz工频干扰 问题贴

楼主:
尊敬的各位大神,求指点!

在做一个检测pH的电路,探头出来的信号直流电压值,随着pH的不同而不同。实际中,经过放大电路后,出来的是正弦波,如图(一)的1信号。考虑应该是工频干扰,所以用UAF42进行陷波处理。

图(一)

先用洞洞板做了一级陷波,用信号发生器出50 Hz正弦波,电路参考论坛中已有的设计。昨晚实验效果显著,50Hz减少了10倍。如下图。2为输入信号,1为一级陷波后的信号。

图(二)

因为若仅将信号通过一级陷波,UAF42会将信号反向,正信号变成负信号。考虑到希望增加陷波效果,同时不改变信号正反向,于是增加二级陷波。原理图如图三。模拟效果很好。

图(三) TINA模拟

但今天实际测试中,二级陷波效果如图一中的2信号,无法完全将信号陷波到平直状态,峰峰值差380 mV。无法再减少此峰峰差值。很奇怪做不出图二的效果。

不给二级陷波的洞洞板提供信号,示波器仍然接在陷波输出端VF2处,发现如图(四)中依旧有380 mV的干扰在。所以自己判断,不是二级陷波效果不佳,而是电源引入的干扰。供电采用+12V 电源适配器,-12V是ICL7660。

图(四)

我的问题是:

1、为什么同样的电源和板子,昨晚实验效果和今天上午实验效果有明显差别。昨晚正负1V信号的正弦波能够陷波到正负100 mV,而今天不论是二级陷波还是一级,都不行。

2、380 mV的峰峰差值,是我判断的电源引入的干扰吗?如果是,该如何滤除,改进呢?是用LDO稳压电源来给UAF42供电吗?

TINA仿真如附件

楼主(2015-07-22):
新人发帖 格式有了点问题,很抱歉。下面补图

图三  (87.86 KB )

图四 未接任何输入信号 二级陷波仍有380  (76.05 KB )

图四 未接任何输入信号 二级陷波仍有380

网友A:
昨晚实验效果和今天上午实验效果有明显差别。

我觉得除了器件质量问题, 还可以从两个方面留意一下
1. 内部原因. 板上的其他元器件, 还有焊接, 连接等方面有没有问题
2. 外部原因, 电源, 信号等因素或环境里的干扰信号等

网友B(2016-09-25):
楼主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是这个50Hz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