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直流电机调速问题?

楼主:
我想将手头的 12V 0.18A的直流风扇做成调速的,用拨码开关手动控制的那种,我知道PWM可以实现,但我不想用程序控制,用纯硬件可以实现吗?虽然用电阻分压可以实现,但电阻会发热,效率不高。我初步打算用串几个二极管的方式来降压,大家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2015-07-22):
用LM317三端可调稳压芯片.

LM317三端可调稳压器 10页 0.8M

网友B(2020-06-17):
引用 网友A:
用LM317三端可调稳压芯片.

我也赞成用这种方法,另外电机功率小的时候也可以用调整三极管导通角来实现。还有款芯片看是不是适合你;MLX90287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8#detail

网友:
初步打算用串几个二极管的方式来降压

串联二极管 和 串联电阻 , 本质上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