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3813芯片程序被意外擦除

楼主(2015-07-22):
我最近在使用cy7c63813这款芯片,在反复加电断电数次后,芯片就不工作了,重新烧录又可以工作,问题芯片用PSoC Programmer读取checksum发现和写入的不一致了,去掉保护位,发现程序被部分擦除,不知是哪里设计有问题导致这种现象,有遇到类似现象的传授一下解决方法,小弟不胜感激。也可以QQ联系,我的QQ是1297342840

网友A:
你的程序里是否有写单片机Flash的部分,如果有,检查这部分程序

网友B:
芯片有个寄存器可以设置掉电保护,把这个值设到最高的保护电压,比如4.9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有个寄存器可以设置掉电保护,把这个值设到最高的保护电压,比如4.9V

您是指的这个吧
Low-voltage Control Register (LVDCR) [0x1E3] [R/W]
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有个寄存器可以设置掉电保护,把这个值设到最高的保护电压,比如4.9V

试过了,问题依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问题依旧……

Low-voltage Control Register (LVDCR) 中
PORLEV = 10b
VM = 111b

网友A:
换个芯片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w-voltage Control Register (LVDCR) 中
PORLEV = 10b
VM = 111b

按您说的参数值修改程序后一直在试验,目前还没试出问题。

楼主:
我是一次同时测试16片,出问题的芯片随机,所以应该不是某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您说的参数值修改程序后一直在试验,目前还没试出问题。

呵呵,这个问题我是遇到过的,曾导致客户那里出问题
这个是M8C核的缺陷,我专门联系过美国CY的技术支持,M8C核在电压低时会失步,导致执行的指令错乱,从而执行了SSC  00 之类的内部FLASH操作,导致程序丢失;将掉电保护电压设置高点后,反复上电掉电测试就没问题了。。。

这绝对是M8C核的一个大坑,且手册中连警告都没有。。。

楼主:
我最初将LVDCR设置的14h,即PORLEV = 01b,VM = 100b,不行;
后来改成17h,即PORLEV = 01b,VM = 111b,出现问题的概率小了,但还是会出;
最后按您说的改成27h,即PORLEV = 10b,VM = 111b,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最初将LVDCR设置的14h,即PORLEV = 01b,VM = 100b,不行;
后来改成17h,即PORLEV = 01b,VM = 111b,出 ...

我专门看了你这个芯片的手册,里面提到当CPU运行于12M以上时,必须PORLEV = 01b,
但我看了以前我用的那个芯片,没有这个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专门看了你这个芯片的手册,里面提到当CPU运行于12M以上时,必须PORLEV = 01b,
但我看了以前我用的那 ...

我现在用的是内部24M,您看到当CPU运行于12M以上时,必须PORLEV = 01b,应该指的外部晶振吧

网友C:
呃。。。
这个真是有点坑人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内部24M,您看到当CPU运行于12M以上时,必须PORLEV = 01b,应该指的外部晶振吧 ...

手册没具体写,应该指无论外部还是内部,百度你这个芯片,有两个版本。。。。

但是下面这个就没提到,都是你说的这个芯片手册,真是坑啊。。。。
不过也提到一句关键,哈哈看到了吧,这就是问题所在!!:This field controls the level below which the low-voltage-detect trips—possibly generating an interrupt and the level at which the Flash is enabled for operation.

网友D:
这个不错,要顶一下

网友E:
谢谢分享,把问题找到了,解决办法也找到,芯片本身的问题,确实有时候很难查

网友F:
我也遇上这问题,我是电脑usb口通过二极管起电过来,只有4.4V左右,又需要24MHZ,这下该怎么是好。LVDCR设置成27h,即PORLEV = 10b,VM = 111b。 才4.4V就无法工作了。

网友G(2017-04-27):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把问题找到了,解决办法也找到,芯片本身的问题,确实有时候很难查 ...

你们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