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的疑问

楼主(2015-07-22):
一直有个疑问,比如对一个网卡芯片的外置晶体谐振器,在设备上电后,如何去测试谐振器的震荡频率。我们将探头搭在谐振器上面后,等效电容不是会对它有影响吗?各位大神有什么看法给我解解疑。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把探头搭在晶体两端,隔离放大之后不行吗?,至少也应该在振荡器输出端测量呀。

网友B:
如果是晶振,用示波器的高阻输入可以直接测输出波形。如果是晶体(注意晶振和晶体的区别,这个问题俺在本站就强调过几百遍了!),最好用CMOS门缓冲后再测试,很多晶振电路对分布参数很敏感,示波器直接测量的结果会不对,甚至可能导致停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晶振,用示波器的高阻输入可以直接测输出波形。如果是晶体(注意晶振和晶体的区别,这个问题俺在本站 ...

比如一个产品化的单板,晶体会直接挂在IC想对应的引脚上。如果要人为增加一个缓冲,跳线对它的影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一个产品化的单板,晶体会直接挂在IC想对应的引脚上。如果要人为增加一个缓冲,跳线对它的影响呢?
...

只要你的电路设计和连接方**确就没问题。

网友C:
我老师告诉我示波器串个电容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