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四轴的四个电机启动不一致

楼主(2015-07-22):
大家好,最近在做四轴飞行器,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的已启动总是只有一个电机在转,然后加油门才能四个一起转,停的时候只能停三个,另外一个需要断电才能停,有热心人能看看这是为什么吗,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估计是电机问题

网友B:
换下位置就知道了;
估计一个坏了吧;

网友:
自己把四个电调校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