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助!!对stm32高级定时器的几个位的作用很模糊

楼主: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Set;
输出空闲状态起是什么作用的啊?????
用示波器测量了一天,愣是没有测量出结果,希望路过的高手可以指导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A(2015-07-22):
库函数里这两句代码,对应是置位高级定时器里哪个寄存器中的哪个位域,LZ搞清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函数里这两句代码,对应是置位高级定时器里哪个寄存器中的哪个位域,LZ搞清楚了吗? ...

这是datesheet上面的解释: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截图20150723090450.png,我的拙见是当关闭定时器各通道后引脚电平的状态,但是经过测试结果如下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IMG_20150,对测试结果的第一组不理解,当OIS和OISN都为Set 时,按照手册应该为高电平的,可是测试接为什么为低电平???????不知道香水城大哥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测试结果

测试结果

网友B:
看了一下手册,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说
在MOE=0 (禁止主输出) 意味着定时器通道禁止输出时,强制设置成IDLE状态(也就是默认的安全状态),即软件库定义的IDLE状态。 该通道idle状态时为高电平 TIM_OCIdleState_Set; 该互补通道idle状态为 高电平TIM_OCNIdleState_Set;

简单讲就是设置PWM发生刹车或其他保护后,禁止输出时两个通道处于何种安全电平状态。比如过流保护时,不能让该通道还打开电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手册,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说
在MOE=0 (禁止主输出) 意味着定时器通道禁止输出时,强制设置成IDLE状 ...

明白这个意思。从理论上说当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和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Set;且MOE=0时,互补通道应该都 为 高电平的,但是测试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在MOE=0,意味着定时器通道禁止输出时,强制设置成IDLE状态

网友D:
库函数里这两句代码,对应是置位高级定时器里的寄存器

网友E:
楼主现在是什么状况,测试出来的是个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