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WDG的LSI时钟问题

楼主(2015-07-22):
我用STM32F051C8T6的看门狗时,发现这个LSI时钟跟40kHz偏差很远,后来从资料上发现这个:
我的板子的看门狗时钟算了下,大概是57kHz,请问是不是每块芯片的LSI都相差很远?如果我要批量生产,那我得要用LSE时钟替代么?

网友A:
作为一个低功耗时钟,本来就是不怎么准确的,在误差范围内,就不用管它了

网友B:
在手册上说的范围内,内部振荡器的误差本来就高

网友C:
可不可以用外部32768的晶振呢。

楼主(2015-08-27):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用外部32768的晶振呢。

32768晶振是用来当RTC的时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32768晶振是用来当RTC的时钟的。

32768和内部LSI相比,哪个功耗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