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传输数据时间间隔问题

楼主(2015-07-22):
最近在用到串口通讯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实时性的问题。要求串口输出波特率为460800,数据发送的速率为1k。我将16个8为数据认为是1个数据包,用示波器测量两个数据包之间的时间间隔为10ms,远大于要求1ms。不知道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还有,stm32和一个从机是通过iic协议传输的数据,具体读数据的操作是先定义一个数组,然后也是采用指针数组形式读取数据并保存。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处理也很耗费时间

网友A:
要求速度这么快,可以采用直接操作寄存器的办法,库操作会慢点

网友B:
本来就是有间隔的,可以试试DMA传输

网友C:
不会,数组的存取是速度最快的了,也可以通过DMA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