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CA3140电压跟随

楼主(2015-07-22):
各位大侠,有个关于CA3140作为电压跟随器的应用问题想请教
电路如下:

目的是希望通过电压跟随稳定6脚电压输出稳定在0.25V左右,以抬高后面的差分运放基准电压。
但是在测试时,发现3140的3脚电压确实为0.255V,但是跟随后的电压初始却为0.885V,
随着我后面差分运放的输入不同,2脚电压会随着升高,变化挺严重,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否哪里有问题?
如果大家有好的方案也请帮忙提供一下思路,感激不尽!!!
说明:将3140跟随电路换成ztl431稳压时不存在问题,所以后面的差分运放是不存在问题的,
但是由于ztl431稳定电压太高(2.5V),所以才希望换成电压跟随以降低基准电压。

楼主:
有人能帮忙解答吗?

网友A:
1)   +12V、+12VA、+12VAI统一为+12V;这三个电源的地当然要接在一起。
2)   然后 +12V与AGND地之间并联一个1000uF的电解电容。注意电解电容的正负极性不要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