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AZ128无法调试

楼主(2015-07-22):
使用CodeWarrior10.6调试KEAZ128,出现

错误

错误

,提示文字:ARM GDI Protocol Adapter : Can't connect. The Debugger can not connect to the P&E device
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看看,你debug configuration中,选择的是PE OPENSDA,并且是SWD下载模式吗?

楼主:
还是有问题。

网友A:
把1121图片中,edit点开然后截个图上传。

网友A:
另外,你PEdrive驱动装过了没有?

网友B:
我觉得有可能是没有安装驱动

网友C:
有没有插入下载器呢?

网友:
我直接安装的CodeWarrior10.6,然后安装PEDrivers_install.exe,因为是评估版,就不用下载器。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网友:
截图如下:

网友D:
把调试器拔下来再重新插一下试试呢

网友D:
驱动什么的都重新装了?这个够麻烦的

网友:
没装驱动啊,哪里有驱动啊。软件安装完毕后,设备管理器的黄叹号都消失了!!!

网友A:
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板子上的J13你是怎么接的,是12,还是23?
这个关乎板子的供电问题,如果是12,直接USB线供电。
如果是23那么你就要通过电源接口供电。
看样子,你现在的情况只有两种:
1,KEA芯片没供电
2,KEA芯片被锁了。
你先检查下是不是供电跳帽不对

网友E:
太感谢FSL_TICS_ZJJ了,就是USB没供电,以后多向您请教啊,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太感谢FSL_TICS_ZJJ了,就是USB没供电,以后多向您请教啊,万分感谢!!!

解决了就好。
后续有问题,欢迎发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