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抬升电路怎么做

楼主(2015-07-22):
想用单片机来实现控制焊枪的抬升,是不是可以在钨极和钢板之间加5v电压,没接触时,钨极和钢板之间电压值是5v,接触后短路变成0v,这个电压的突变就可以送到单片机中断口,然后单片机控制电机带动焊枪一起抬升。但是关键在于当引弧时高频高压会进到5v电源,怎么来做屏蔽。电路图如下

网友A:
感觉要配置一个开关电路的拓扑,光耦隔离,然后到了单片机电路,通过采样电阻采样,358放大,293比较,比较值进入单片机,绝对不会烧MCU。
是不是太繁琐了。。。个人意见。

网友B:
换个思路,你可以用接近开关之类的东西,用光耦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