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368串口烧写没法往下行

楼主(2015-07-22):
      各位大家下午好,情况是这样纸滴。开发的DM368 IPNC,买的APPRO的方案IPNC_DM368_IMX036,板子焊好后上电用CCS3.3连不上,SEED-XDS510PLUS仿真器的灯闪都不闪,但是用仿真器连样板能连上。于是尝试串口烧写工具,把UBL和UBOOT通过串口烧进去串口打印如下,就只停在“waiting for sending sequence"这一句不动了,这是不是和NAND FLASH连不上啊:

  原理图只是在样板的基础上删除了一些不需要的外围电路(MIC,音频输出和模拟视频YPbPr输出),外围电路删除后没用的GPIO口也按手册要求做相应处理了,FLASH、DDR2选型和样板一样,为K9F1G08UOB、K4T1G164QA,仔细检查FLASH、DDR和电源电路没有问题,万用表量供电正常,和样板一模一样,PCB上贴件也正确,PCB板也控了阻抗,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兄弟姐妹麻烦出来指点迷津,十分感谢。还有就是看网上有人说DM368串口烧APPRO给的UBL和UBOOT有问题,但是烧TI的UBL和UBOOT可以烧进去,这TI的DM368UBL和UBOOT去哪里下呢,我找了一圈都没找着,希望知道的告诉一声。再次感谢。

楼主:
贴图看不到了,再次把打印信息给复制上:
-----------------------------------------------------
   TI Serial Flasher Host Program for DM36x
   (C) 2009, Texas Instruments, Inc.
   Ver. 1.50
-----------------------------------------------------

Flashing NAND with ubl_432arm_340ddr_ipnc_dm368_2.0.0.bin and u-boot-1.3.4-dm36
_ipnc_2.0.0.bin.

Attempting to connect to device com1...
Press any key to end this program at any time.

Waiting for the DM36x...
BOOTME commmand received. Returning ACK and header...
ACK command sent. Waiting for BEGIN command...
        Target:   BEGIN
BEGIN command received.Sending CRC table...
100% [                         ]
         CRC table sent....

Waiting for DONE..
DONE received. Sending the UBL...
100% [                         ]
         UBL sent....

DONE received.UBL was accepted.
UBL transmitted successfully.

Waiting for SFT on the DM36x...
        Target: Starting UART Boot...
        Target: BOOTUBL
BOOTUBL commmand received. Returning CMD and command...
CMD value sent.  Waiting for DONE...
        Target:    DONE
DONE received. Command was accepted.
Sending the UBL image
Waiting for SENDIMG sequence...

网友A:
代理销售TI(DSP) 可以提供原厂技术支持QQ:2355711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