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ltib 编译出错

楼主:
我按照<<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 编译ltib 版本是L3.0.35_4.1.0_130816_source , 但是我遇到了这个问题:
Executing(%build): /bin/sh -e /home/imx6/ltib/tmp/rpm-tmp.58197
+ umask 022
+ cd /home/imx6/ltib/rpm/BUILD
+ cd u-boot-2009.08
+ : mx6q_sabresd_config
+ eval echo
+ echo
+ PKG_U_BOOT_PATH_PRECONFIG=
+ SRC_DIR=/home/imx6/ltib/rpm/BUILD/u-boot-2009.08
+ BUILD_DIR=/home/imx6/ltib/rpm/BUILD/u-boot-2009.08
+ [ /home/imx6/ltib/rpm/BUILD/u-boot-2009.08 != /home/imx6/ltib/rpm/BUILD/u-boot-2009.08 ]
+ cd /home/imx6/ltib/rpm/BUILD/u-boot-2009.08
+ [ -n  ]
+ make HOSTCC=ccache /usr/bin/gcc -B/usr/bin/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O=/home/imx6/ltib/rpm/BUILD/u-boot-2009.08 mx6q_sabresd_config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mx6q_sabresd_config'.  Stop.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imx6/ltib/tmp/rpm-tmp.58197 (%build)

但是我已经选择了对应的板子,为什么编译不过去?

楼主(2015-07-23):
有人知道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删了重新编一遍,按照那个文档来,应该不会有问题,顺便问下,你用的那个版本的系统,推荐ubuntu12.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了重新编一遍,按照那个文档来,应该不会有问题,顺便问下,你用的那个版本的系统,推荐ubuntu12.04..... ...

我用的系统是ubuntu12.04 32位的,完全按照文档来的。

网友A:
你删了uboot重新再按文档来一下......有个单独编译uboot的命令,在bsp的文档里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删了uboot重新再按文档来一下......有个单独编译uboot的命令,在bsp的文档里找找...... ...

可是我现在LTIB安不上,怎么单独编译Uboot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删了uboot重新再按文档来一下......有个单独编译uboot的命令,在bsp的文档里找找...... ...

另外就是,我在/opt/freescale/ltib/rpm/BUILD/u-boot-2009.08/include/configs  这个目录下,也就是Uboot的configs目录下 看了一下 没有mx6q_sabresd.h  ,关于Imx6的configs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就是,我在/opt/freescale/ltib/rpm/BUILD/u-boot-2009.08/include/configs  这个目录下,也就是Uboo ...

那你就都删了,按文档重新来一遍......我编过好多次,没有遇上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都删了,按文档重新来一遍......我编过好多次,没有遇上这样的问题...... ...

哎 编译了N遍了,我把步骤列一下:
1.在L3.0.35_4.1.0_130816_source目录下 ./install   选择的目录为/opt/freescale

2.cd /opt/freescale    安装了补丁patch-ltib-ubuntu12.04.sh

3 ./ltib

选择的平台为

然后,出错:

=============================
Build path taken because: directory build, build key set, no prebuilt rpm,

rpmbuild --dbpath /opt/freescale/ltib/rootfs//var/lib/rpm --target arm --define '_unpackaged_files_terminate_build 0' --define '_target_cpu arm' --define '__strip strip' --define '_topdir /opt/freescale/ltib/rpm' --define '_prefix /usr' --define '_tmppath /opt/freescale/ltib/tmp' --define '_rpmdir /opt/freescale/ltib/rpm/RPMS'  --define '_mandir /usr/share/man' --define '_sysconfdir /etc' --define '_localstatedir /var' -bc --short-circuit  /opt/freescale/ltib/tmp/u-boot-v2009.08.spec
Building target platforms: arm
Building for target arm
Executing(%build): /bin/sh -e /opt/freescale/ltib/tmp/rpm-tmp.23083
+ umask 022
+ cd /opt/freescale/ltib/rpm/BUILD
+ cd u-boot-2009.08
+ : mx6q_sabresd_config
++ eval echo
+++ echo
+ PKG_U_BOOT_PATH_PRECONFIG=
+ SRC_DIR=/opt/freescale/ltib/rpm/BUILD/u-boot-2009.08
+ BUILD_DIR=/opt/freescale/ltib/rpm/BUILD/u-boot-2009.08
+ '[' /opt/freescale/ltib/rpm/BUILD/u-boot-2009.08 '!=' /opt/freescale/ltib/rpm/BUILD/u-boot-2009.08 ']'
+ cd /opt/freescale/ltib/rpm/BUILD/u-boot-2009.08
+ '[' -n '' ']'
+ make 'HOSTCC=ccache /usr/bin/gcc -B/usr/bin/'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O=/opt/freescale/ltib/rpm/BUILD/u-boot-2009.08 mx6q_sabresd_config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mx6q_sabresd_config'.  Stop.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opt/freescale/ltib/tmp/rpm-tmp.23083 (%build)

网友A:
1.在L3.0.35_4.1.0_130816_source目录下 ./install   选择的目录为/opt/freescale

默认会往/opt/freescale这目录下面装东西的,你把这里改了试试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L3.0.35_4.1.0_130816_source目录下 ./install   选择的目录为/opt/freescale

默认会往/opt/freescale ...

按照你说的方法,我已经通过了编译,非常感谢!

我现在想要升级到L3.0.101_4.1.1_141016_source 这个版本,按照它的说明文档打patch时  遇到如下提示:
patch -p1 –i ltib_config_platform_imx.patch
The next patch would create the file –i,
which already exists!  Assume -R? [n]
Apply anyway? [n]
Skipping patch.
1 out of 1 hunk ignored
patching file –i
Hunk #1 FAILED at 398.
Hunk #2 FAILED at 442.
2 out of 2 hunks FAILED -- saving rejects to file –i.rej
patching file –i
Hunk #1 FAILED at 5.
1 out of 1 hunk FAILED -- saving rejects to file –i.rej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方法,我已经通过了编译,非常感谢!

我现在想要升级到L3.0.101_4.1.1_141016_source 这个版 ...

我还没有弄4.1.1,现在搞yocto去了......
你自己研究研究吧......

网友B:
这个很高大上啊,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