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下载问题

楼主(2015-07-22):
自己做了块K60板子,今天焊好板子后进行测试,使用的是KEIL开发环境,K60用Jlink下载时在Flash DownLoad如果不选择Erase Sector或者Erase Full就出现Verify Failed,下载失败,选择上述之一就可以下载成功,这是为啥?之前网上买的小核心板也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因为,如果你不先擦除flash的话,对有数据的flash区域再写,是会出错的。
flash一定要先擦除,再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如果你不先擦除flash的话,对有数据的flash区域再写,是会出错的。
flash一定要先擦除,再写的。 ...

恩,但是为啥我网上买的小核心板没有出错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但是为啥我网上买的小核心板没有出错呢?

估计是由于小核心板没写过Flash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但是为啥我网上买的小核心板没有出错呢?

你是第一次烧写吧,如果里面有程序,不擦除烧肯定有问题的。
你最小核心板也用的同样的JLINK烧写的吗

网友C:
是不是不擦除有锁着的嫌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