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谁有没有帮过RS232C协议的模块与STM32通信

楼主(2015-07-22):
RT,RS232C协议,跟上位机软件的时候要 RTS和DTR使能。但是STM32上怎么做,求指教。

网友A:
STM32 的 USART 支持这两个信号
你要做的就是电平匹配, 比如用 MAX2232 连接.

网友B:
用转换芯片啊232神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 的 USART 支持这两个信号
你要做的就是电平匹配, 比如用 MAX2232 连接.

STM32e有没有关于这个使能的demon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转换芯片啊232神马的

额,232是要用芯片转化的。。

网友:
是的嘛,这些都是常用的芯片,我都一次买十个备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STM32e有没有关于这个使能的demon呢?

st32的评估板上就有这部分转换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C:
st32的评估板上就有这部分转换电路。

不好意思,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搞错了。

RS232的转换电路我知道,但是里面也没有关于流控的引脚,这个主要是在程序上实现的吧。

网友D:
RS232实现常用MAX2232

楼主:
引用 网友D:
RS232实现常用MAX2232

然后流控什么的,都是程序里面加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