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不了,.out文件不存在

楼主(2015-07-22):
大神快出来啊:'(:'(:'(

楼主:
大神快出来啊

网友A:
是编译没生成out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编译没生成out文件吗?

是的,Debug调试不行运行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编译没生成out文件吗?

最后一步了都然后提示没有,out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一步了都然后提示没有,out文件

请检查CCS项目设置中的build option选项卡中Output Filename (-o)设置
另外,编译过程真的没有错误提示之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CCS项目设置中的build option选项卡中Output Filename (-o)设置
另外,编译过程真的没有错误提示 ...

有错误,CCS项目设置中的build option选项卡中Output Filename (-o)设置这个找不到在哪里,我用的是5.0版的

网友A:
把console里的信息复制出来看看?你上面那个警告和错误的截图不太清楚,拉开截个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onsole里的信息复制出来看看?你上面那个警告和错误的截图不太清楚,拉开截个清楚的 ...

好的
CCS项目设置中的build option选项卡中Output Filename (-o)设置这个找不到在哪里,我用的是5.0版的

网友B:
这个明显是程序编写的有问题,无法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明显是程序编写的有问题,无法编译~

我是看官网教学视频一步一步走的啊,直接添加的原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CCS项目设置中的build option选项卡中Output Filename (-o)设置这个找不到在哪里,我用的是5.0版的 ...

怎么只有那么短的console信息,problems的description我也看不全。
编译过程有问题,都会在这里提示,你翻翻,看都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只有那么短的console信息,problems的description我也看不全。
编译过程有问题,都会在这 ...

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只有那么短的console信息,problems的description我也看不全。
编译过程有问题,都会在这 ...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LAB3 ****

"E:\\CCS\\CCS5\\ccsv5\\utils\\bin\\gmake" -k all
'Building target: LAB3.out'
'Invoking: ARM Linker'
"E:/CCS/CCS5/ccsv5/tools/compiler/arm_5.1.1/bin/armcl" -mv7M4 --code_state=16 --float_support=FPv4SPD16 --abi=eabi -me -g --diag_warning=225 --display_error_number --diag_wrap=off -z -m"LAB3.map" -i"E:/CCS/CCS5/ccsv5/tools/compiler/arm_5.1.1/lib" -i"E:/CCS/CCS5/ccsv5/tools/compiler/arm_5.1.1/include" --reread_libs --warn_sections --display_error_number --diag_wrap=off --xml_link_info="LAB3_linkInfo.xml" --rom_model -o "LAB3.out"  "./tm4c123ge6pm_startup_ccs.obj" "./startup_ccs.obj" "./main.obj" "E:/CCS/CCS  addition/TivaWare  A/driverlib/ccs/Debug/driverlib.lib" "../tm4c123ge6pm.cmd" -l"libc.a"
<Linking>
error #10056: symbol "ResetISR"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tm4c123ge6pm_startup_ccs.obj"; redefined in "./startup_ccs.obj"
error #10056: symbol "g_pfnVectors"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tm4c123ge6pm_startup_ccs.obj"; redefined in "./startup_ccs.obj"
warning #10210-D: creating ".stack" section with default size of 0x800; use the -stack option to change the default size
error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LAB3.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gmake: *** [LAB3.out] Error 1
gmake: Target `all' not remade because of errors.

**** Build Finished ****

试了其他的也都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只有那么短的console信息,problems的description我也看不全。
编译过程有问题,都会在这 ...

都试了,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C:
你换最新版的CCS6.1就好了。

网友C:
我都是在CCS6上面试的,编译环境不一样,谁知道有什么坑,建议你换最新的

网友D:
编译环境不一样,谁知道有什么坑,这是最让人郁闷的,有时候就是莫名其妙

网友E:
换个版本的ccs,这也太让人纠结了

网友F:
检查CCS项目设置中的build option选项卡中Output Filename (-o)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