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PGA把数据发给STM32,然后通过以太网传输

楼主(2015-07-22):
现在有一个项目需要把FPGA的数据通过以太网传给PC,后来发现可以用STM32来转发数据,但是FSMC接口还是不太理解,STM32把FPGA看做一个存储器吗?FPGA把数据存在SRAM中,FPGA也可以对SRAM的数据进行读写操作吗?

网友:
你实现一个发送就行了呀

网友A:
应该是把fpga看曾ram吧

网友B:
楼上完全正确,可以这么干。FPGA中有RAM,可以配置成双口RA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