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大神帮看看谢了

楼主(2015-07-22):
AD, RS, ni, ST, se
Building configuration: xiang - Debug
Updating build tree...

main.c
iccavr.exe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main.c --cpu=m16 -mt -o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Debug\Obj\ --initializers_in_flash --no_cse
--no_inline --no_code_motion --no_cross_call --no_clustering --no_tbaa --debug -e -I E:\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2\avr\inc\ --no_system_include
--eeprom_size 512 --clib -On

   IAR C/C++ Compiler V6.60.1.837 for Atmel AVR
   Copyright 1996-2015 IAR Systems AB.
   Standalone license -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tmel AVR
Error[Pe020]: identifier "U2X" is undefine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Uart_Hard_Drv.h 60
Error[Pe020]: identifier "URSEL" is undefine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Uart_Hard_Drv.h 62
Error[Pe020]: identifier "UCSZ1" is undefine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Uart_Hard_Drv.h 62
Error[Pe020]: identifier "UCSZ0" is undefine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Uart_Hard_Drv.h 62
Error[Pe020]: identifier "RXEN" is undefine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Uart_Hard_Drv.h 75
Error[Pe020]: identifier "TXEN" is undefine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Uart_Hard_Drv.h 75
Error[Pe020]: identifier "RXCIE" is undefine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Uart_Hard_Drv.h 77
Error[Pe020]: identifier "UDRE" is undefine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Uart_Hard_Drv.h 90
Error[Pe020]: identifier "RXC" is undefine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Uart_Hard_Drv.h 119
Error[Pe020]: identifier "RXCIE" is undefine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Interrupt.h 20
Error[Pe020]: identifier "SM2" is undefine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Header.h 76
Error[Pe020]: identifier "SM1" is undefine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Header.h 77
Error[Pe020]: identifier "SM0" is undefine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Header.h 78
Error[Pe020]: identifier "SM2" is undefine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Header.h 83
Error[Pe020]: identifier "SM1" is undefine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Header.h 84
Error[Pe020]: identifier "SM0" is undefine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Header.h 85
Error[Pe020]: identifier "SM2" is undefine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Header.h 90
Error[Pe020]: identifier "SM1" is undefine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Header.h 91
Error[Pe020]: identifier "SM0" is undefine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Header.h 92
Error[Pe020]: identifier "SM2" is undefine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Header.h 97
Error[Pe020]: identifier "SM1" is undefine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Header.h 98
Error[Pe020]: identifier "SM0" is undefine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Header.h 99
Error[Pe020]: identifier "SM2" is undefine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Header.h 104
Error[Pe020]: identifier "SM1" is undefine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Header.h 105
Error[Pe020]: identifier "SM0" is undefine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Header.h 106
Error[Pe020]: identifier "SM2" is undefine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Header.h 111
Error[Pe020]: identifier "SM1" is undefine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Header.h 112
Error[Pe020]: identifier "SM0" is undefine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Header.h 113
Error[Pe020]: identifier "SE" is undefine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例程\1-2\Header.h 118

Errors: 29
Warnings: none
Error while running C/C++ Compiler

Total number of errors: 29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0

网友A:
头文件包含的问题. 应该是MCU 相关的头文件吧.
另外, 请不要把过程放在桌面上, 不要放在中文路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文件包含的问题. 应该是MCU 相关的头文件吧.
另外, 请不要把过程放在桌面上, 不要放在中文路径下. ...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网友A:
头文件包含的问题, 好久不用了, mcu 相关的头文件应该是 iomxx.h 吧
你得检查头文件路径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文件包含的问题, 好久不用了, mcu 相关的头文件应该是 iomxx.h 吧
你得检查头文件路径和设置 ...

我写的事iom16.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