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0三极管做开关管时,上拉电阻该怎么选

楼主(2015-07-22):
R2该选多少呢?在基极输入0v时,c极电位只有9V左右,这是为什么?三极管截止时,ce电阻不会是KΩ级别吧。请教,R2该怎么选,才能让三极管截止时,c极单位达到12V呢?

网友A:
正常情况不应该吧!测量时,是如图所示的空载,还是带载?等效负载阻抗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不应该吧!测量时,是如图所示的空载,还是带载?等效负载阻抗是多少。 ...

是空载。用示波器和万用表测量都是。而且示波器实测,发现波形很差,完全不能看,是不是三极管已经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空载。用示波器和万用表测量都是。而且示波器实测,发现波形很差,完全不能看,是不是三极管已经坏了? ...

有可能呀,换一下看看呗。另外,输入频率是多少?会不会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呀,换一下看看呗。另外,输入频率是多少?会不会过高?

肯定不会,波形图,我放上去了。输入频率才2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不会,波形图,我放上去了。输入频率才2hz,。,,

看三极管吧

网友A:
基极再加个下拉电阻,看有改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极再加个下拉电阻,看有改善不。

恩,我去接个,试试。

网友B:
R2的选择要根据你的负载特性来定,如果是空载,R2自己就充当负载,按你图里的参数,2Hz的频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楼主先找一下自己的低级错误,比如示波器接地,探头接地线有没有夹好之类,就算驱动不足,出来也应该是方波,就算频率不够,也只是边沿不好,你的波形已经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形状了,所以90%是自己犯低级错误。

网友C:
先看下Q1的B极信号;

网友D:
你确定基极是0伏?确定是2赫芝?

网友E:
接错引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R2的选择要根据你的负载特性来定,如果是空载,R2自己就充当负载,按你图里的参数,2Hz的频率,是完全没有 ...

同意,看看实际电路是不是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