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UC123半主机功能实验

楼主(2015-07-22):
之前stm32也看到过半主机的资料,一直不太理解,也没去实验过,今天看到NUC123 demo code中有半主机,学习实验了下,
所谓半主机,其实是为了在连串口也没有的情况下,可以利用调试器实现printf,scanf,getch等C标准函数,
即可以像如下这样没有进行任何初始化就可以使用printf,完全同在PC上开发C一样:
#include <stdio.h>
int32_t main()
{
    int8_t item;
    printf("\n Start SEMIHOST test: \n");

    while(1)
    {
        item = getchar();
        printf("%c\n", item);
    }
}

具体使用:打开宏DEBUG_ENABLE_SEMIHOST = 1,MDK中打开view->serial windows UART#1就可以实现打印和发送数据了,挺方便,唯一条件就是目标板要通过nu link和IDE连接着。
今天测试来看,感觉打印速度比使用串口(115200)速度还要快,具体速度多少还不清楚,有测试过的朋友不防分享下结果。搜了本坛里mo51等也有半主机的帖子
实验工程:
NUC123SeriesBSP_CMSIS_V3.00.003\SampleCode\Semihost\KEIL\Semihost.uvproj

注:若同时开了此宏又正常初始化了打印串口,在retarget.c fputc底层接口中会先判断是否连接着ICE(PC IDE 通过 nu link me和目标板相连),若没连接则通过串口输出;

网友:
楼主的实验有助于大家的相关开发

网友:
打开宏DEBUG_ENABLE_SEMIHOST = 1,MDK中打开view->serial windows UART#1就

网友A:
半主机实在没见过呀

网友A:
半双工吗?不懂啊?也不解释

网友B:
是作为主机控制什么?

网友C:
打开宏DEBUG_ENABLE_SEMIHOST = 1,MDK中打开view->serial windows UART#1就可以实现打印和发送数据了,挺方便,唯一条件就是目标板要通过nu link和IDE连接着。楼主好方法。

楼主(2015-12-30):
引用 网友B:
是作为主机控制什么?

其实为什么叫半主机,我也不是很明白,百科了下,也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就叫半主机。
半主机定义如下:
半主机是用于 ARM 目标的一种机制,可将来自应用程序代码的输入/输出请求传送至运行调试器的主机。 例如,使用此机制可以启用 C 库中的函数,如 printf() 和 scanf(),来使用主机的屏幕和键盘,而不是在目标系统上配备屏幕和键盘。
这种机制很有用,因为开发时使用的硬件通常没有最终系统的所有输入和输出设备。 半主机可让主机来提供这些设备。
半主机是通过一组定义好的软件指令(如 SVC)来实现的,这些指令通过程序控制生成异常。 应用程序调用相应的半主机调用,然后调试代理处理该异常。 调试代理提供与主机之间的必需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作为主机控制什么?

不是吧,其实就是没有串口,但又想使用串口接收和打印功能,

网友D:
不太明白这里面讲的半主机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明白这里面讲的半主机是什么意思啊

暂时可以只知道其功能,在开发调试中有时还是挺有用的

网友A:
打开宏DEBUG_ENABLE_SEMIHOST = 1,MDK中打开view->serial windows UART#1就可以实现打印和发送数据了,挺方便,唯一条件就是目标板要通过nu link和IDE连接着。

网友E:
打开宏DEBUG_ENABLE_SEMIHOST = 1,MDK中打开view->serial windows UART#1就可以实现打印和发送数据了,挺方便,唯一条件就是目标板要通过nu link和IDE连接着。
这一句就算配置那个getchar的吗?

网友F:
使用UART的功能,需要在MDK里配置好,这样软件会自动给程序增加对应的库。

网友:
半主机就是个称呼,就是通过编译器的功能启用了串口,直接调用了库函数,不必再去写了。

网友G:
打开宏DEBUG_ENABLE_SEMIHOST = 1,MDK中打开view->serial windows UART#1就可以实现打印和发送数据了,挺方便,唯一条件就是目标板要通过nu link和IDE连接着

楼主(2016-04-19):
引用 网友E:
打开宏DEBUG_ENABLE_SEMIHOST = 1,MDK中打开view->serial windows UART#1就可以实现打印和发送数据了,挺 ...

是的

网友E:
好好学习这个串口,真有用,又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