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用过32.768khz晶振的朋友看下

楼主(2015-07-22):
最近想用单片机驱动tea5767模块实现fm收音机功能,按照该模块要求买了32.768的晶振(圆柱型),把晶振接入电路后却发现isp软件不能烧写程序了,问下这是什么原因。32的这个晶振使用时难道有特殊要求??(在网上买了32。768时,还一同买了别的参数的12m 16m直插型晶振都可以烧写没问题)

网友A:
我用过这个rea5767,没听过要用32.768的晶振呀。

网友A:
不是直接IIC驱动就行了吗,。不过有一点要注意:要在信号好的地调试,不然就呵呵了。

网友B:
没用过这个芯片,但是要先搞清楚,ISP需要哪些资源,是否包括晶体在里面,32k和12M的晶体,频率差那么多,都可以用?

网友C:
TEA6767,32.768晶振和ISP有和关联?

网友D:
tea5767模块不是自带32.768晶体吗?
这个和spi通讯有啥关系?
网上有例程,你可以找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直接IIC驱动就行了吗,。不过有一点要注意:要在信号好的地调试,不然就呵呵了。 ...

信号好的地方是指在户外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信号好的地方是指在户外么?

户外+开阔地+一定高度 信号更好

网友E:
我最近刚做了一个这模块的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