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26Z128V4系统时钟问题

楼主(2015-07-22):
现在在用KL26Z128V4开发板,现在测试AD的最低功耗,开发板默认是外部8M,把#define CLOCK_SETUP 0改为了0,默认为1,不知道这是不是为内部32.768K晶振了,用的是IAR编译器,怎么确认系统时钟为32.768K呢?只开AD模块,进入VLPR模式为288ua,这个电流对吗?只允许AD模块工作时,能达到最低功耗模式的是VLPR和VLPW模式吗?

网友A:
ADC应该没有采用工作起来吧。
VLPR的功耗是差不多这么多。
关于ADC工作的话,最低是VLPS,但是只能使用内部时钟了。
而且,在stop下面,程序是停止在进入低功耗那里,不跑的。
VLPR程序是可以一直运行的。

网友A:
关于是否已经使用的是内部时钟,如果你不放心,可以把bus时钟输出看看,是不是内部时钟的频率。
引脚是PTC3 mux5,
选择是哪个时钟输出的是SIM_SOPT2[CLKOUTSEL]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是否已经使用的是内部时钟,如果你不放心,可以把bus时钟输出看看,是不是内部时钟的频率。
引脚是PTC3 ...

PTC3 mux5是测量这个脚的频率就是内部时钟的频率吗?还有在VLPW模式下,AD是全能运行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PTC3 mux5是测量这个脚的频率就是内部时钟的频率吗?还有在VLPW模式下,AD是全能运行的吗? ...

对的,PTC3 就是CLKOUT。
另外,表格中写FF的就是全功能的。

网友B:
我感觉是没有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是没有进入低功耗模式

低功耗肯定是进了,否则不会那么低的功耗。